[资料] 清晰版 - 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

楼主(2024-10-01):
将压缩文件至z01-z15的文件名后缀.zip删除掉,只保留master的 .zip文件,即可打开。具体如下:

1)一共16个文件中,有一个是master压缩文件,叫 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ip,其余15个文件名中有z01-z15的字样的,先把这些文件的文件名后缀 .zip去掉,z01,z02, ..., z15成为文件名后缀
2)点击master文件进行解压

重新上传了附件,截短了文件名。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1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2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3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4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5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6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7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8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09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10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11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12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13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14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15.zip

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ip

网友A:
不能解压缩啊?没有Z01-Z15的序号啊~~~~~~~~~

楼主:
文件名太长被截取掉了,所以看不到,我下面重新上传一套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解压缩啊?没有Z01-Z15的序号啊~~~~~~~~~

修复了,不好意思前面没注意文件名过长的问题。

网友B:
还是不能解压。

网友:
这书的作者和出版年月是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不能解压。

尝试了一下,是可以解压成功的。

1)一共16个文件中,有一个是master压缩文件,叫 Computer-Aide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.zip,其余15个文件名中有z01-z15的字样的,先把这些文件的文件名后缀 .zip去掉,z01,z02, ..., z15成为文件名
2)点击master文件进行解压

网友:
我的好像也是解压不了的

网友:
解压出来是空的

楼主:
我的为啥可以呢?就是普通的winrar就可以解压,360压缩和haozip压缩都可以解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