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lta-sigma-adcmatlab建模问题

楼主(2024-10-03):
如图:deltaadc的simulink模型为啥不能仿真,是参数的问题吗?
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help一下
ABCD的参数都是按照sdtoolbox设置的

楼主:
无法使用基于 CIFF3idea 的算法在时间 0.0 处求解包含模块 'CIFF3idea/ADC-DAC/stageADC' 的代数环,因为模型未明确定义、系统方程无解或数值问题使代数环求解器无法收敛。如果在尝试建议的操作后错误仍存在,则模型可能未明确定义。

网友A:
别用sdtoolbox工具包,建议自己写代码求解滤波器的零极点和对应的NT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用sdtoolbox工具包,建议自己写代码求解滤波器的零极点和对应的NTF

请教一下大佬,自己写NTF有推荐的参考资料或者书籍吗?

网友B(2024-12-04):
是不是连错了导致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连错了导致的?

不知道啊,看起来好像没啥问题

网友C(2025-02-27)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大佬,自己写NTF有推荐的参考资料或者书籍吗?

大佬,您找到参考资料了吗?小弟前来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您找到参考资料了吗?小弟前来学习

没有,等待大佬的援助中

网友:
它给的 ADC-DAC模块有个bug好像,你点进去,先把一个选项打上对号,里面参数设为0,再把对号取消,再仿真试一下

网友(2025-07-15):
应该是反馈无延迟回路导致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