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数混合仿真不能进行

楼主(2024-10-03):
跑模数混合仿真时出现如上问题,配置如下

求各位大神帮助

是报这样的问题:

报这样的问题

报这样的问题

我觉得可能是这个viewing的问题

我觉得可能是这个viewing的问题

网友:
没看到错误信息啊,出了啥错了?

网友:
nestlist没建立成功?你的每个function都编译通过了没呢?有的话去ADE的simulation里面recreate一下nestlist,应该会有报错信息?

网友:
WARNING(OSSHNL-159):The primitive,'digital/trig_sync/functional', has been updated since the last netlisting session

你把这个functional再update一次,然后如上楼那样试一下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