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弥勒平台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24-10-03):
关于弥勒平台的解释,在MOS开启时,驱动电路先给CGS充电进入弥勒平台后,再给CGD充电,使VDS下降。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都不怎么考虑CDS电容,那么在给CGD充电时,CDS电容上的电荷是怎么被放掉的呢?
我看有的文章说CDS电容上电荷随是通过负载电流释放,那么这样是否会有一个CGD以及CDS放电速度问题?
以及CDS储存的能量通过负载电流释放的话,是否可以认为这CDS的能量不算驱动损耗呢?

网友A:
储存的能量通过负载电流释放的话,可以认为不损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储存的能量通过负载电流释放的话,可以认为不损耗

我分析CDS上的电荷会由于电流负载的方向,有可能随负载电流释放,也可能通过MOS沟道释放,可否认为前者不损耗,后者为损耗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