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分频器产生的时钟抖动jitter如何讨论

楼主(2024-10-03):
如题

设计了一个2Ghz的用多个D触发器串联进行分频到125M的分频电路 被问及,如何分析这个分频电路时钟的抖动jitter,以及这个表达式怎么写?
想问有什么资料推荐吗

网友:
触发器是工艺库给的吗,感觉这个就不好分析,只能仿真吧,如果是clock buffer的话,jitter=Vnoise/SR

网友:
N^2倍Noise

网友:
DFF级联会造成jitter的累计,这估计就是为啥被问这个问题的原因。
把异步DFF改成同步输出,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