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put-referred noise (IRN) 应该如何仿真啊?

楼主(2024-10-04):
pnoise里面只有output noise这个选项。

网友A:
首先,pnoise有input noise这个选项,pmoise在analysis会让你指定输入port和输出net。
其次,如果没有,你打开calculator拿output noise除(pac) voltage gain的平方就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pnoise有input noise这个选项,pmoise在analysis会让你指定输入port和输出net。
其次,如果没有,你 ...

谢谢,哪里有input noise这个选项?能否截个图给我看看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