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SS仿真得到的“周期性稳定工作点”指的到底是什么?

楼主(2024-10-04):
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,发现PSS仿真都是仿的大信号输入情况,比如说时钟Clk。
通过实践发现,在时钟的一个周期内,即大信号输入情况下,在PSS仿真后运行PSP,此时查看到的端口阻抗在单点频率下只有一个结果(我个人认为就是拿PSS通常说的能够求出来的一个“稳定的周期性工作点”所计算出来的结果)。
可是按照我个人的理解,就拿瞬态来说,方波信号至少能够给电路提供两个工作点,一个低电平输入一个高电平输入的时候,也就是说在一个周期内,电路应该至少有两个工作点,那么此时运行PSP,得到的单频点端口阻抗就应该有两个,可是实际仿真发现只有一个,这也就意味着PSS的确应该是求出来一个稳定的周期性工作点,那这个工作点是怎么来的呢?是拿不断变化的工作点求平均取出来的嘛?还是有其他说法呢?求大哥们指教!

楼主:
求大哥们解惑!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瞬态仿真等信号相对稳定,频谱基本稳定

网友(2025-02-15):
我也很疑惑这个问题,蹲大佬答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