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管子的尺寸,在显示DC operating points之后,就看不到了。

楼主(2024-10-05):
有没有办法同时显示管子的尺寸和DC operating points呢?

网友A:
没法同时显示。可以用Design Defaults 切换回显示尺寸的状态。
如果一定要在显示工作点的时候还能看到尺寸,必须改symbol,出了cdsParam标签外,可以放些[@l]这样的标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法同时显示。可以用Design Defaults 切换回显示尺寸的状态。
如果一定要在显示工作点的时候还能看到尺寸 ...

谢谢,Design Defaults是什么啊,怎么用?能否截个图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Design Defaults是什么啊,怎么用?能否截个图?

就是ADE仿真,你怎么让它显示工作点的?同一级菜单的另一个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