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ether怎么设置查看静态工作时的mos的参数

楼主(2024-10-05):
这个annotate单独select from schematic只能查看ids,gm,vds,region,vgs,怎么设置能够查看像vd,sat等参数

网友A:
老哥,你这图上id到reigon的5个黄色的参数怎么调出来的,我怎么搞都出不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哥,你这图上id到reigon的5个黄色的参数怎么调出来的,我怎么搞都出不来

我只能调出电压,电流和整个管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哥,你这图上id到reigon的5个黄色的参数怎么调出来的,我怎么搞都出不来

在跑完仿真后,点击result中的..all states,有个选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跑完仿真后,点击result中的..all states,有个选项

没看见

没看见哇

没看见哇

网友:
点了这个没有显示,其他3个都行

网友B:
应该要改PDK,在CDF editor里面进行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要改PDK,在CDF editor里面进行修改

不会吧,我看他那里有一个annotate options,里面可以勾选一些参数,但是那个勾不勾都没产生作用的,感觉是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会吧,我看他那里有一个annotate options,里面可以勾选一些参数,但是那个勾不勾都没产生作用的,感觉 ...

我们商业版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,会反馈该需求,最近联系有关同事,考虑一下解决方案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会吧,我看他那里有一个annotate options,里面可以勾选一些参数,但是那个勾不勾都没产生作用的,感觉 ...

可以参考下这个文档,有一个详细的“器件状态和参数反标”流程。多谢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参考下这个文档,有一个详细的“器件状态和参数反标”流程。多谢哈
...

好的好的,多谢

网友(2025-02-20)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参考下这个文档,有一个详细的“器件状态和参数反标”流程。多谢哈
...

你好,CDF 里完全编辑不了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