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接线提示不显示

楼主(2024-10-05):
之前打开这个工具会显示出剩余的接线数量的,为什么现在不显示了,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解决一下。

网友A:
试着重新更新一下链接关系Connectivity. Update. Components and Nets.勾选Update里面的第三行(两个)和第四行。Generate里面只选择Instances点击OK。或者在Connectivity Update 里面选择Binding勾选All cells in design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着重新更新一下链接关系Connectivity. Update. Components and Nets.勾选Update里面的第三行(两个)和第 ...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