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基于五管OTA的负反馈共源共栅电路设计&仿真求助

楼主(2024-10-05):
电路不复杂,就是在共源共栅电路的负载PMOS管的栅极和电路的输出端之间接入了一个负反馈环路,由一个五管OTA将输入的参考电压复制到共源共栅输出端,并为PMOS提供偏置电压。

但是仿真的时候遇到了问题,AC仿真后的gain&phase图像很不正常。我不确定是输入源的设置问题,是共源共栅部分的输入电压和OTA部分的ref电压需要反相吗?还是说接在PMOS栅极的电阻R1和电容C1的大小设置的误差很大,出现了doublet/共轭极点呢?或者是共源共栅的管子尺寸问题?
本人还是半个初学者,请大家不吝赐教!

仿真电路原理图

仿真电路原理图

电路示意图

电路示意图

有问题的图像

有问题的图像

网友A:
vin是干什么用的?看仿真激励,vref和vin都是正弦信号,AC仿真激励加在哪个?
VB最好不要直接加电压,通过电流镜加电流比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in是干什么用的?看仿真激励,vref和vin都是正弦信号,AC仿真激励加在哪个?
VB最好不要直接加电压,通过 ...

AC仿真激励加在vin,因为要看vin到vout的增益,那个曲线也是vin到vout的仿真曲线

网友:
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同学,仿真结果应该是对的,我也是这样。推导一下传函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如果参数选的不对,确实是有共轭极点和doublet,解决办法是把两个极点分开,可以把加的RC增大/把OTA的输出电容增大,或者把前面OTA的结构换成套筒,但是违背了Prf.Y的本意。所以我用的前两个方案。但是RC要选对类型,不然版图面积很大,盲猜我们有微信

网友:
共源级放大器,从vout向下看阻抗很大,向上看基本上很小(反馈类型),所以总的输出阻抗很小,增益也很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