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版图中不显示需要连接的线

楼主(2024-10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要不要试试按下E键,不勾选n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不要试试按下E键,不勾选net

试过没有效果

网友B:
是要关了飞线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要关了飞线吗

就是飞线消失了,我需要打开飞线

网友B:
点击这里可以显示/去除飞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点击这里可以显示/去除飞线

还是不行,我要这种图上的这钟飞线显示

楼主:
请问华大九天aether版图两个器件之间飞线消失了如何让他显示

引用 网友B:
点击这里可以显示/去除飞线

还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点击这里可以显示/去除飞线

我需要这样的飞线

网友(2025-01-12):
把鼠标放在最上方空白处,右键

但是这种只能显示白色的线

网友:
sdl options下有个flyline选项, 看看是不是关闭了

网友(2025-05-16):
引用 楼主:
试过没有效果

您好,请问您有成功显示飞线吗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无法解决

网友(2025-07-24):
打开 Annotation Assistant 后,可勾选V号来打开引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