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偏置的线可以叠起来吗?

楼主(2024-10-05):
老哥们,想请教一个问题,就是我有两根偏置电压的线,直接接到gate的,它们可以叠起来吗,就是M2和M3叠起来,这样省一点面积

网友:
感觉可以吧,模拟版图的话电压都稳定也没多大影响,大不了弄完电路后仿,有问题再跳一跳就是。

网友:
M2和M3错开走吧,就是M3走在M2的space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