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erDes方向如何自学,书籍推荐?

楼主(2024-10-05):
本身半导体器件方向学生,现转到了SerDes方向。只学过数电和模电,但看到SerDes方向还需要了解通信原理、信号与系统和信号完整性等相关的知识。请问这方面的知识需要专门找书籍来学吗,要学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籍?求助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中科院的。

我也在中科院,你是微电子所还是半导体所

网友:
SerDes 只是大类,细分方向可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哪个学校的?入门可以找我

中科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igh Speed Serdes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

这本书最经典了,

ok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以终为始吧。先看这本书然后上手做项目仿真,通信原理和信号系统肯定要涉及到,但是要用那在去学吧,不必 ...

好的,明白了,那我先看这个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感谢。那学了这个还需不需要再专门去学通信原理和信号与系统啥的 ...

以终为始吧。先看这本书然后上手做项目仿真,通信原理和信号系统肯定要涉及到,但是要用那在去学吧,不必专门从头开始学,要不然饼摊的太大了最后

网友B:
High Speed Serdes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

这本书最经典了,
你再去IEEE找一些paper看看,

网友A:
楼主哪个学校的?入门可以找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ERDES圣经:High Speed Serdes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

好的,感谢。那学了这个还需不需要再专门去学通信原理和信号与系统啥的

网友C:
SERDES圣经:High Speed Serdes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