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 CP的校准

楼主(2024-10-05):
大佬们,小弟最近看到了一个CP校准电路,不明白是如何工作的,请大佬们指点

这个校准是校准电流源,用运放和计数器实现,之前没见过这种校准

1.如果不校准,流过右边电流源PMOS和NMOS的电流不也是始终相等吗?没有其他路径有电流
2.有没有文章可以详细看看?
3.这种校准实际能提升多少dB ref spur?
4.怎么搭建testbench验证能校准到合适的值?

网友A:
利用放大器追踪VDS,保证 电流源 PMOS, NMOS的值,始终相等,
这样可以减小PLL 的ref spu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利用放大器追踪VDS,保证 电流源 PMOS, NMOS的值,始终相等,
这样可以减小PLL 的ref spur ...

谢谢大佬回复,1.如果不校准,流过右边电流源PMOS和NMOS的电流不也是始终相等吗?没有其他路径有电流
2.有没有文章可以详细看看?
3.这种校准实际能提升多少dB ref spur?
4.怎么搭建testbench验证能校准到合适的值?

网友B:
你这个比较器的输入和时序还有关系,比机器的+端初始值是多少

网友C:
充电与放电是独立的过程,你直接打开两个电流源外面又不接负载,那电流当然只有一个,不然KCL怎么成立?文章或者教科书多得是关于cp匹配的讨论,做法也很多。能提升多少取决于你的电路设计,仿真的话直接跑transient之后对输出做fft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比较器的输入和时序还有关系,比机器的+端初始值是多少

这个不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充电与放电是独立的过程,你直接打开两个电流源外面又不接负载,那电流当然只有一个,不然KCL怎么成立?文 ...

电流源不接负载,Vout才接负载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电流源不接负载,Vout才接负载

。。。肯定是vout接负载啊。。。就这个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。。。肯定是vout接负载啊。。。就这个意思

我不明白这里通过调电流源Vds 有什么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