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镜OTA如何提高GBW

楼主(2024-10-05):
2资产
现在设置的目标是静态增益65dB,GBW=20M.已经通过GBW公式设置gm1的大小为120u,设置什么或者如何设置可以使得裕度到60°左右和GBW同时达到20M呢?

网友A:
把次级点增大,第一级输出gm增大

网友B:
增加gm,或者第二级电流复制的倍数,我看你电流源已经是四倍了,应该不能再增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增加gm,或者第二级电流复制的倍数,我看你电流源已经是四倍了,应该不能再增加了。 ...

我是小白,我现在的裕度是180-(-137)=43,想请问您我这样理解对吗?此外,我现在降低m0和m1的长宽比就可以降低gm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次级点增大,第一级输出gm增大

好的,谢谢您的指导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增加gm,或者第二级电流复制的倍数,我看你电流源已经是四倍了,应该不能再增加了。 ...

为什么四倍就不能再增加了?

网友:
这运放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是小白,我现在的裕度是180-(-137)=43,想请问您我这样理解对吗?此外,我现在降低m0和m1的长宽比就 ...

W1=1/R1(1+A2)C;W2=g2/CL;你这增益跟相位裕度都不够,不应该增加第二级输入管的gm提高增益然后推开2个极点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四倍就不能再增加了?

sansen书籍里面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ansen书籍里面有

可以简单讲讲吗?或者麻烦告知一下书籍的章节,刚才翻了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简单讲讲吗?或者麻烦告知一下书籍的章节,刚才翻了没找到

全差分放大器章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简单讲讲吗?或者麻烦告知一下书籍的章节,刚才翻了没找到

不太相信书上会这么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W1=1/R1(1+A2)C;W2=g2/CL;你这增益跟相位裕度都不够,不应该增加第二级输入管的gm提高增益然后推开2个极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