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这样写代码是不是应该叉出去!

楼主(2024-10-06):
请教大家公司的代码规范中允许出现这种端口声明吗?

单选投票, 共有 407 人参与投票

网友:
对自己 有好处 ,这样的代码,  老板 不敢裁员。除非 老板自己 破产了。

网友:
防御型代码!

网友:
啥叫叉出去

网友:
怀疑是用 Cadence 从 Schematic 中导出的 Verilog 网表改的。如果原理图中放置了 A<1:0> 和 A<2> 两个 pin,就会导出这种网表。

楼主:
这种module在例化的时候,端口没法命名连接,只能用顺序连接。

网友:
综合出来的电路应该和A[2:0]没区别吧

网友:
这是写出来的还是工具跑出来的。。一般没人这么写吧?

网友(2025-02-08):
可以去看看 hls 产生的 verilog代码,根本毫无层次,一团乱码,别说什么资源占用,都能跑就行。

网友:
手写的就叉出去,工具吐得你也拿他没办法
会这样写是为了方便接线吧

网友:
还可以用吧

网友(2025-03-25):
这么写,公司没他都得散

网友:
叉不叉老板说了算

网友(2025-05-19):
如果它写文档的话我勉强可以真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网友:
而且input 位宽也得改成[MSBSB]吧,要不然vcs都过不了

网友(2025-07-17):
这样写问题不大

网友(2025-10-23):
不允许呀?为啥这么写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