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放大器的IIP2和IIP3,可以用PSS+PAC来仿真吗?

楼主(2024-10-06):
具体怎么仿呢,谁有案例或者文档啊?

网友:
可以的,参考Cadence LNA仿真就好

网友A:
这个稍微新一点,用hb来做ip3的仿真,ip2同理

网友:
这是你要的PSS,QPSS仿真线性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稍微新一点,用hb来做ip3的仿真,ip2同理

谢谢,用hb来仿真IIP2和用PSS来仿真,有什么区别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用hb来仿真IIP2和用PSS来仿真,有什么区别啊?

一般弱非线性电路(LNA、PA等)用hb,强非线性(VCO)用ps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