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与BG联仿后低频PSRR变差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4-10-06):
(图片)

网友A:
LDO是接收iref还是vref?建议可以先看下bg与LDO中间节点。随着信号流逐级看下PSRR的变化

网友:
可能你的bandgap低频下较差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DO是接收iref还是vref?建议可以先看下bg与LDO中间节点。随着信号流逐级看下PSRR的变化 ...

LDO接收的是iref,vref是用iref经过电阻产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