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LDO结构选型

楼主(2024-10-06):
萌新初学,对设计指标的量不是很有概念,请问大佬们如下设计指标有什么特别的吗?以及适合采用capless的还外挂电容的结构?

LDO指标如下:
1)、压差电压:2V
2)、最大负载电流:100mA
3)、静态电流:170uA
4)、电源抑制比:60dB
5)、负载调整率: 0.171mV/mA

网友:
瞬态性能要求不严格的话,用capless也可以做

网友A:
光看这个指标应该很容易实现。压差2V,可以考虑NMOS做功率管的capless结构;100mA电流容易实现;静态电流容易实现;把环路增益做到70dB,PSRR和负载调整率肯定没问题。
可以考虑用如下结构:
1,输入级用cascode
2,可以直接用cascode驱动NMOS,注意cascode的摆幅
3,补偿采用ahuja方式
总的功耗可以控制在50uA以内

网友B:
电源抑制比频率要求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抑制比频率要求呢?

频率没啥严格要求,别太离谱就行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看这个指标应该很容易实现。压差2V,可以考虑NMOS做功率管的capless结构;100mA电流容易实现;静态电流容 ...

感谢大佬,那么请问大佬一般这种nmos ldo有什么更好的优化结构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光看这个指标应该很容易实现。压差2V,可以考虑NMOS做功率管的capless结构;100mA电流容易实现;静态电流容 ...

大佬,看您再说casecode那种结构补偿,我现在在仿真过程中,我现在在仿真的过程中,使用2Πrc分之1,来求p2极点。求出来的比我用下表面仿真模型,出来的大。有点不太明白了。调整管的栅端电容我选取的时cgg值。我出错在那里了。大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看您再说casecode那种结构补偿,我现在在仿真过程中,我现在在仿真的过程中,使用2Πrc分之1,来求 ...

满载时主极点在P2节点,而不是P1。求P2极点,糙一点可以用密勒近似,精确求解可以参考论文《Issues in “Ahuja”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》,论坛里很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满载时主极点在P2节点,而不是P1。求P2极点,糙一点可以用密勒近似,精确求解可以参考论文《Issues in “ ...

佬谢谢回复,我现在家的这种仿真模型有问题吗?来仿真ea输出这里的极点。我现在就是轻载求得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佬谢谢回复,我现在家的这种仿真模型有问题吗?来仿真ea输出这里的极点。我现在就是轻载求得的。 ...

可以这样仿真,用stb仿真更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样仿真,用stb仿真更简单

用stb的话,主极点是环路增益曲线的-3dB,带宽对应的频率,次级点需要自己手动量吗。可以直接抓出来吗?

网友(2024-12-11):
引用 网友A:
光看这个指标应该很容易实现。压差2V,可以考虑NMOS做功率管的capless结构;100mA电流容易实现;静态电流容 ...

您好,想问以下NMOS的LDO中,ahuja补偿电容应该如何连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