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中如何用计算器将两次仿真的“同一个表达式结果”做差

楼主(2024-10-06):
如题,感觉应该会是很常用的操作,但是calculator对于同一个表达式只能算出来当前仿真结果中的数据,多次仿真的结果想对比能plot后copy到一个window中看到差异,但是想进一步计算差异多少就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了。
如下图想看看两个曲线纵轴相差几倍,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计算。

目前研究的calculator的逻辑是他去找当前打开路径中的Result DB,在其中找到数据。但是我的两次仿真结果并不是存在同一个结果数据里。
目前一个思路是把一次仿真的结果换个名字暂存,这样就避免了两个同名的express,但是目前没找到合适的操作;
另一个思路是express中就直接指定到具体的仿真的路径,计算器在读数据的时候就避免了重名导致读取错误。

想问问有没有大佬有过类似的操作,该怎么处理对比两个仿真但相同express的数据

网友:
顶一顶 求解答

网友A(2025-07-15):
想问下题主后来找到方法了吗,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题主后来找到方法了吗,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

两次仿真只是设置的参数不同?还是不同的testbench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两次仿真只是设置的参数不同?还是不同的testbench

不同的test相当于,比如说tran仿真一次开噪声一次没开,看的是同一个节点的波形,或者同一个表达式,搭建不同的test可以解决,但是在想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的test相当于,比如说tran仿真一次开噪声一次没开,看的是同一个节点的波形,或者同一个表达式,搭建 ...

可能不是很好搞,spectre每跑一次,在calc里处理的数据默认应该是都会刷新,只能单次仿真中处理曲线或数据。然后噪声开关又不好用参数控制,不太方便弄在同一次仿真中。或者要初略看可以用VAR设置tran noise的fmax,同一次仿真中多个fmax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不是很好搞,spectre每跑一次,在calc里处理的数据默认应该是都会刷新,只能单次仿真中处理曲线或数 ...

嗯嗯确实,不过用参数定fmax跑多次我倒是没想过,目前我发现result brower可以实现这一功能,即在calculator中用绝对路径来抓曲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