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果分频器输出的时钟方波,上升沿和下降沿,不对称。

楼主(2024-10-07):
对后续电路有什么影响啊?

网友:
对后续电路有什么影响,你的说后续电路啊。

网友A:
如果后续电路只用一个沿的就没有什么影响。
另外clock的transition要设置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后续电路只用一个沿的就没有什么影响。
另外clock的transition要设置正确。
...

transition是什么意思呢

网友(2025-03-28):
引用 楼主:
transition是什么意思呢

以下是deepseek的回答:
“在电子设计和时序分析中,"clock transition" 指的是时钟信号的 上升时间(Rise Time) 和 下降时间(Fall Time),即信号从低电平转换到高电平(或高电平转换到低电平)所需的时间。通常定义如下:
  • 上升时间(Rise Time):从信号幅值的 10%(或 20%)上升到 90%(或 80%)所需的时间。
  • 下降时间(Fall Time):从信号幅值的 90%(或 80%)下降到 10%(或 20%)所需的时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