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图中层的网络名称显示

楼主(2024-10-07):
请问版图中层的网络名称可以显示的吗,怎么显示的?

网友A:
在画版图时,点击Options-Net Name Dispaly,将前两个勾选框勾上,把show和Display Net Name的大勾和其下的小勾都打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画版图时,点击Options-Net Name Dispaly,将前两个勾选框勾上,把show和Display Net Name的大勾和其下的 ...

OK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