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nominal corner是个什么corner啊?

楼主(2024-10-07):
(图片)

网友A:
常规的、典型的

网友B:
就是Typical,TT

网友:
这个看你仿真ADEL的时候最初调用的模型及温度,你可以从你上面仿真的TEST可以看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Typical,TT

谢谢,TT 是typical 什么的缩写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常规的、典型的

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TT 是typical 什么的缩写啊?

TT 就是 Typical-Typical

在标准CMOS工艺中有N管和P管,二者都使用Typical工艺角,就是TT。
现在很多工艺下都不止一种NMOS和一种PMOS,但是多数工艺厂家在Model文件里仍然件TT,这个TT一般包含所有或者大部分常用器件类型(有的工艺是所有,有的可能只包含常用的MOS器件,双极型/阻容器件/高压器件要单独加,具体看各家提供的说明)

网友:
nominal指的是你的“setup - model files”里面填的模型section代表的那个corner,当然通常来说大家都会填t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TT 是typical 什么的缩写啊?

typical-typica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