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带正负反馈环路的模块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

楼主(2024-10-07):
请问我在virtuoso里怎么仿真一个带正负反馈模块的稳定性呢,我用stb仿真放在只有负反馈的环路里,它的初始相位裕度是从0而不是180开始掉的,那个iprobe放在哪都仿真不出来,但是增益是正的

网友A:
当电路中存在多个环路时,iprobe的摆放原则是切断所有环路,否则就会出现相位从0开始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电路中存在多个环路时,iprobe的摆放原则是切断所有环路,否则就会出现相位从0开始的情况 ...

请问具体怎么切断呢,是把正反馈环路断开,在断开处施加直流激励,只保留负反馈环路吗。

网友:
有没有一个位置既能断开正反馈环路又能断开负反馈环路呢,iprobe器件就应该放在那个位置

网友:
iprobe在环路中视作一个break点,把它放在主环路(通常在驱动级附近)上,再进行stb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