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ether版图更新原理图再放置元器件

楼主(2024-10-07):
我在原理图又放了两个BJT作为dummy,然后我想再将其更新放置到layout时报错,请问这个怎么才能在不删除原来的layout情况下进行更新?

网友:
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,你想在不影响其他layout的情况下调出新增的两个BJT,可以使用SDL下的调用选中器件(Generate selected from schematic)或者更新功能(update from schematic)

网友:
这个dummy器件有layout模型吗

楼主:
有模型的,我知道怎么回事了,感觉这个功能有点缺陷,想更新layout,你在旁边的原理图选中按G是不行的,你要选中之后再在layout的菜单栏的SDL点generate devices(它的快捷键也是G),但是直接按G就是不行

网友(2024-11-28):
更新到21年版本及其以后、再试试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