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schematic中能否创建总线数组?

楼主(2024-10-07):
已知在Cadence virtuoso的schematic中,我们可以通过Expand bus names来把一个宽度为64的总线,如name为A<63:0>的总线,变成A<63>,A<62>,.....,A<0>这64条宽度为1的线来分别命名;如果我们要分别命名的64条宽度都为4,即总线为64x4的二维数组,那么我们该怎么操作? 能否类似verilog里面创建类似inpit wire [3:0] data_bus[63:0]这样的二维数组?

网友A:
貌似不可以。Verilog中也不支持 input wire [3:0] data_bus[63:0] 所说明的 data_bus 进行位选取吧?
可以直接创建成 256 位宽的总线,或者创建4个名字不同的64位宽总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不可以。Verilog中也不支持 input wire [3:0] data_bus[63:0] 所说明的 data_bus 进行位选取吧?
可以 ...

我在verilog里写data memory 或者 instruction memory时候用过 reg [31:0] DATA_MEM [0:127]   和   reg [31:0] INSTR_MEM [0:127] 这样的写法,verilog应该是支持二维数组的吧。 现在是用Cadence 做存储器电路,涉及到大规模的控制线/数据线,想询问有没有类似的方法来声明一个总线,以及对子总线用Expand bus names的方式进行标注

网友(2025-02-14):
引用 楼主:
我在verilog里写data memory 或者 instruction memory时候用过 reg [31:0] DATA_MEM [0:127]   和   reg  ...

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