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nsity是否越小越好

楼主(2024-10-07):
本人使用工具是innovus,有个疑问就是关于PR阶段的density问题和congestion问题。是不是一律越小越好哇?(我有一个1500*2800的block,density在68%左右,老板说得降到65以下)想问一下在哪些情况下density并不是说越小就越好?

网友:
我就喜欢这样的老板

网友:
老板的意思是init阶段的Density 65% 还是signoff 阶段65% ? init 65%一般算比较正常,有congestion的模块也有可能更低,在不考虑成本面积没限制的情况下,降低density(不差钱)。正常都是追求极致PPA,满足约束,性能的前提下,极致压缩面积,density越高越好, 量产流片面积都是成本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