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急! Density是否越小越好

楼主(2024-10-07):
本人使用工具是innovus,有个疑问就是关于PR阶段的density问题和congestion问题。是不是一律越小越好哇?(我有一个1500*2800的block,density在68%左右,老板说得降到65以下)想问一下在哪些情况下density并不是说越小就越好?

网友:
低点density有一点应该是为了方便后续修hold 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有条件的情况下,密度越小越好。
PPA不可能同时满足,牺牲面积对提高性能有好处。
如果你是面积一定,还要降低密度就不好说了。
我之前遇到一个DFM问题,就是通过增加面积,降低density,用filler cell隔开所有逻辑cell的方法解决的。

网友:
看你是什么工艺,68%有一点高,netlist设计的好可以congestion低

网友:
并不是越小越好,越小的话那同样的resource下,就需要更大的area了。当然density小会更容易布线,减少congestion问题,后续也方便eco. 密度小的话,对应局部功耗也相应会小些

网友A:
density越高,可靠性越低
一般那种要求功能稳定的场合,不希望density太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ensity越高,可靠性越低
一般那种要求功能稳定的场合,不希望density太高

他的问题是”Density是否越小越好“ 不是”Density是否越高越坏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