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有些if分支的行覆盖率收集不到

楼主(2024-10-08):
小弟用的是2018的vcs和Verdi  不止一次出现这种 判断语句收集到了,但是后面的就是收集不到(709行),波形上确认了是有发生的,这是为啥呢?

更新:
      研究了半天怎么感觉是工具的问题,line覆盖率如上图,condition覆盖率如下

可以看到是line 710没有覆盖,但是line No. 识别成了709 ,搞不懂,先手动exclude凑活用吧

网友A:
有可能是覆盖率database混乱了;先确认是否修改了rtl代码,即多次回归收集的覆盖率,但是中间rtl有修改;可以先发一下你打开这个覆盖率是看看有没有error;一般除了error,覆盖率就是不可信的,需要都删掉重新跑回归收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覆盖率database混乱了;先确认是否修改了rtl代码,即多次回归收集的覆盖率,但是中间rtl有修改;可 ...

谢谢老哥,你这么一说的确有可能,这个覆盖率规模比较大,最近设计也有小调整。看来还是得从头来一遍最稳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