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报bulk端接反

楼主(2024-10-08):
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!pmos的b端接一端电阻,底层是过的,上一层也没有和别的线short到一起

网友A:
工具很少骗人的

网友B:
看看器件关联的几条线有没有连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器件关联的几条线有没有连错的

看了没有接错

网友:
看看label有没有打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工具很少骗人的
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,笑死

网友C:
你这版图是不是好多cell拼起来的,有共用的地方啊,然后寄生的什么二极管搞出问题了

网友:
报错显示你 0和1 接反了, 你可以看看这0和1的相关的线是不是接反了或者lable打反了。

网友:
拼接完的输入是不是接反?输出是不是接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版图是不是好多cell拼起来的,有共用的地方啊,然后寄生的什么二极管搞出问题了 ...

是的有很多共用的cell拼起来,可以请教一下寄生二极管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有很多共用的cell拼起来,可以请教一下寄生二极管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吗
...

我是看到你用到了dnw,才问问你有没有考虑寄生的二极管的影响,比如不同的电位通过衬底连到一起了之类的,具体的要对着电路看

网友:
不如把接错的线断开再跑lvs,看它让你接到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工具很少骗人的

没错,别怀疑工具,多怀疑自己

网友:
或者看看线路和AA,POLY是否会connect,导致短路。

网友:
同一个dnw里面的pmos的nwell应该是等电位,你每一个pmos的nw连到了不同的地方短路了。

网友:
看起来阱有问题

网友:
你可以把DNW层次打开看看这几个hot的是不是重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