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采样网络在复位的时候也会采样到噪声?

楼主(2024-10-08):
如题。在Ali书上看到接比较器的采样网络,无论是在比较器预充电(也就是采样网络复位),还是比较器比较(也就是采样网络采样)阶段,采样网络都是会采样到噪声

网友(点评):
文字描述,没几个人能看懂。配上电路图和公式,讨论就会更清晰明了的。

楼主:
我猜测是这样的:采样网络只要开关导通形成RC网络都会产生采样噪声,采样相位下,导通的是采样开关,而复位相位下导通的是接偏置的复位开关。因此在计算等效输入噪声时,需要将一个周期内不同相位下的噪声功率以平方的形式相加(如果互不相关的话),并且在设计时不仅要考虑采样开关的大小,也要考虑复位开关的尺寸,因为它们的导通电阻大小虽然不会影响KT/C噪声,但是会带来采样电容顶极板/底极板的寄生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