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gm/id设计方法时,缺少所需参数

楼主(2024-10-08):
Dongbu的.18工艺库,点calculator里的OS只给我看6个参数,gds、rout、cgs这些都没有。

OS参数

OS参数

用CDF添加了rout,然后倒是可以在dc里的design variable扫出来,但我想同时扫沟道长度的时候就又不行了。也尝试使用result browser,把dcOpInfo和dc里的rout用calculator提出来,但前者只有一个值(pv开头的),后者同样扫不了(getData开头的)。

CDF添加参数1

CDF添加参数1

CDF添加参数2

CDF添加参数2

dc扫描

dc扫描

添加L扫描后

添加L扫描后

该怎么把这些我想要的参数永久添加进去,或者有什么替代的扫描方法吗?

设置CDF的时候只能选user和effective,选basic说我只能以只读打开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

CDF提示

CDF提示

网友A:
dbh是这样的,不过也能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bh是这样的,不过也能解决

怎么做,大佬救救

楼主:
刚刚尝试写了个save.scs,把参数都保存下来,现在能在result bowser里看到了,但calculator里的os和op依旧只有原来的那几个。想问一下用result bowser和OS/OP画出的曲线是一样的吗?我跑出来gm/id曲线长得是一样的,不知道会不会有精度之类的区别。还有,用getdata提出来的是黄底的是怎么回事,是有warning吗?

添加save后

添加save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