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 buffer结构选择

楼主(2024-10-08):
做了一个12bit单端输入的SAR ADC, FS=2MHz,VDD=3V, Vref=2.5V, 负载为8pF.

现需要设计一个input buffer,为了能够达到0-2.5V满摆幅输出,buffer采用哪种结构比较好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ource follower

请问一下,用源随器怎么达到严格满摆幅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,用源随器怎么达到严格满摆幅呢?

不用source follower,你这采样电容太大了。也不好整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ource follower

请问如果要实现ADC输入的满摆幅,要怎么额外设计呢

网友:
采样时间多少? 如果没有功耗限制,那class ab。如果低功耗,那就nmos source follower,native nmos。

网友:
class_AB,目前有做过吗,我怎么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