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获取pdk的pcell的skill脚本

楼主(2024-10-08):
最近在学习使用skill编写pcell,想从PDK的pcell里参考代码但不知道如何获取,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

网友:
在.skill 文件夹里面,不过都被加密了

网友:
有脚本可以转换,但是转换出来的代码不是全对的,所以通过它来学习skill感觉效率不是很高

网友A:
试试用dbDumpPcell,不过生成的文件和源文件有差异,大致能看看。

网友:
现在基本都是加密的啦

网友(2025-08-13):
引用 网友A:
试试用dbDumpPcell,不过生成的文件和源文件有差异,大致能看看。

您说的dbDumpPcell是在菜单栏的哪里?还是命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