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电阻方式二极管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24-10-08):
这种电阻方式的二极管连接的优势在哪里,有什么作用,请各位大佬答疑解惑,顺便提供一些能够学习这种结构的资料(我在sansen的书上看到了一点,但感觉讲的不是很全)。

网友:
有R的存在,这就不是二极管型连接了。你可以推导一下小信号模型,或者直接看拉扎维习题。
而且你这个电路为啥是直接单侧输出?

网友A:
拉扎维书上有,建议先看拉扎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拉扎维书上有,建议先看拉扎维

好的,谢谢,已经找到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,已经找到了

您好 这个在拉扎维哪部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您好 这个在拉扎维哪部分啊

第三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