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电流舵DAC的单位电流设在第二位有什么好处

楼主(2024-10-08):
请教一下做DAC的大佬,一般N位电流舵DAC的架构应该是下图(a)这种吧,单位电流就是最低位;那么图(b)这种把单位电流放在第二位有什么好处呢?
如果是为了省功耗那把(a)中的I减小一半不就可以了么?如果是尺寸限制W不能再小,那改动bias使得同样W/L的电流为0.5I可以吗

网友:
a需要2^N-1个W*L面积,b需要2^(N-1)-1个W*L面积

网友A:
随着面积减小,寄生电容也减小。那么实现同样的速率要求需要的电流就小,也能省功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着面积减小,寄生电容也减小。那么实现同样的速率要求需要的电流就小,也能省功耗。

多谢多谢。

就是之前面积是2S(寄生电容2C)、电流是2A,现在面积是1S(寄生电容1C)、电流是1A,这样保持速率不变,同时又省下了面积和功耗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