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下大佬们,为什么init后的required time为负值?

楼主(2024-10-08):
使用innovus init_design之后,报了下timing,发现有不少setup,slack挺大的。基本都是datapath delay还可以,但是required time是一个很大的负值。请问下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?后端有没有办法可以消除这个问题?

网友A:
required time是1.481, 频率是675M么? period是1.481的话,这里经过多级逻辑,delay就有点大了,除非是MCP。这里有setup violation的话,后面就不好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quired time是1.481, 频率是675M么? period是1.481的话,这里经过多级逻辑,delay就有点大了,除非是MCP ...

感谢回复!时钟是6ns。。现在是init的时序,所以只有datapath的级数,感觉级数还好,就是对这个负的required time不太能理解是如何产生的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!时钟是6ns。。现在是init的时序,所以只有datapath的级数,感觉级数还好,就是对这个负的requi ...

负数的required time是因为最后的required time比较小,减去每一级的delay部分就是那一级pin上的required time.

这个timing report里没有phase shift,是同沿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负数的required time是因为最后的required time比较小,减去每一级的delay部分就是那一级pin上的required  ...

应该是的,所以这种是不是要设置multicycle_path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的,所以这种是不是要设置multicycle_path,

有个Path Delay,应该是设置了set_max_delay 1的约束,可以先检查下约束,看约束的是否符合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Path Delay,应该是设置了set_max_delay 1的约束,可以先检查下约束,看约束的是否符合要求
...

对的,谢谢您大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