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lash ADC比较器输入共模偏离?

楼主(2024-10-08):
电路图和仿真波形如下。一个Flash ADC中典型的开关电容电路,但是仿真后发现比较器比较相位输入共模偏移严重,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顶顶帖子。求大家帮忙看看

网友A:
是动态比较器的话大概率是回踢噪声,比较器第一级输出电压从VDD变化到VSS,通过输入对管的栅漏寄生电容耦合到输入

网友(点评):
回踢是不是给一点时间就能恢复呀,但是我仿真出的那个图上没有恢复,而且150mV回踢感觉有点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动态比较器的话大概率是回踢噪声,比较器第一级输出电压从VDD变化到VSS,通过输入对管的栅漏寄生电容耦合 ...

1. 回踢恢复不了,实际上如果是差分结构,可以不用太关注,因为回踢干扰是共模误差,可以被差分结构抑制。
2. 如果你比较在乎,可以给动态比较器前面插一个预放大器(电阻做负载即可),可以大幅降低回踢干扰。
3. 至于为什么现在回踢噪声比较大,是因为栅漏寄生电容太大而输入电容比较小,电容分压能算出来回踢噪声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