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新人,很多小问题求助,DG,DS。金属一为啥和二叠着走

楼主(2024-10-09):
DG是啥,DGV是啥,
金属一和金属二是因为em的原因要叠着走吗?为啥金属一不能横着走宽线。
M0 cut可以不加吗?

网友:
看design rule 描述。

网友:
什么工艺的啊

网友:
金属叠着走是看布线位置,一般来说这都是交叉走线。你说的DG  DGV我没遇到过

网友:
DG在SMIC是说dual gate  区分电压的,不知道你是啥工艺的,,图层注释为啥不去看设计规则

网友:
DG厚栅氧层,DGV 是降压的厚栅氧层,M1不走宽线可能是工艺对M1 的最大线宽有要求,而且你的width 越大,相同金属的space要求也越大,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,叠层是更好的选择。M0C可以不加,但后面会有密度检查,假如你的dummy加不进去,会报错。

网友:
不是,叠着比宽线有很多优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