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uard ring 问题

楼主(2024-10-09):
画数字电路版图,晶体管电路 与 stdcell 的标准单元(与非门 等等)
没有画guard ring ,晶体管的VDD VSS接在 stdcell 的VDD VSS上,LVS可以通过,其中ERC也通过
晶体管的PMOS 共同NW,手工画的NW

请问一下,没有画 guard ring 是否有问题,我看模拟版图,都需要guard ring ,有点疑惑

网友:
跑DRC,没问题那就没问题

网友:
影响ESD吧

网友:
数字版图不用guardring,如果你数字和模拟的图要放一起,可以给数字版图加个psub的ring围起  远离模拟模块放置

网友:
理论上需要tap,可能是drc rule没写好(忽略不太可能),要吗就是把晶体管认成tap了。你这个晶体管是什么呀。没有tap drc应该是要能验出来的,stdcell和模拟的不一样,里面没有tap没关系。做数字版图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放tap。(guardring也就是tap)

网友:
数字的单个逻辑门不需要guardring ,不让每个都画,太浪费面积,数字有专门的tap cell 给衬底提供电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