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源芯片(类似于LT8610、LT4)的低功耗是如何实现的?

楼主(2024-10-09):
100资产

如图:

8610数据手册

8614数据手册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轻负载时burst mode/skip pulse模式所消耗的电流属于静态电流还是待机电流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轻负载时burst mode/skip pulse模式所消耗的电流属于静态电流还是待机电流? ...

是没有switch动作的待机电流,静态电流会比这个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