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 分频器相位噪声仿真

楼主(2024-10-09):
分频器内有2、4、8、16分频,通过控制信号选择其中一种分频后的信号进行输出。如果输入是16G,选择8分频后的信号输出,那么仿输出的相位噪声该如何设置呢?PSS中的beat frequency需设置为16G/16=1G才能收敛。

最佳答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频器内同时还存在16分频后的信号也就是1G,只不过通过选择器选的8分频后的信号进行输出,所以pss中设置 ...

网友A:
按道理不对吧,pss填的频率应该是最小的基数频率,你16G输入8分频,那最小的基频应该是2G.至于pnoise,填那个relative harmonic,这里填整数N,pnoise分析的信号就是基频*N的信号,默认是1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道理不对吧,pss填的频率应该是最小的基数频率,你16G输入8分频,那最小的基频应该是2G.至于pnoise,填那 ...

分频器内同时还存在16分频后的信号也就是1G,只不过通过选择器选的8分频后的信号进行输出,所以pss中设置的为1G.如果我要看最终输出口是8分频后输出为2G的相噪,那relative应该设置为2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