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generate clock source pin定义位置

楼主(2024-10-09):
generate clock的source pin定义在master clock的定义点上还是说靠近gen clk的位置上定义,是否考虑clock latency?

网友:
-source写定义master clock的那个点,要考虑clock latency

网友:
如果源时钟波形没有发生显著改变(只经过buffer inverter或cg),衍生时钟的source pin选源时钟扇出的哪个位置对于工具来说并没有区别。我认为只经过数字逻辑的latency没有必要定义(且难以估计),否则应当用set_clock_latency来尽量模拟实际。

网友:
都可以,只要是leaf pin,能保证相位关系和路径唯一就行了
比如说分频器寄存器前有个反相器,master pin指定在反相器后面的点比较好
比如说有两条重汇聚路径,master pin指定在其中一条路径中间的点比较好

不管master pin定义在中间哪个点,latency都会propagate的

网友:
应该定义在gen clk那边,因为从master clock到generated clock可能会有waveform的变化,clock latency会从定义的pin上往前propagat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