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唐LDMOS

楼主(2024-10-09):
求助各位大佬,如下图1&2&3,这种结构的N型高压LDMOS,源端和b端是必须锁死接一起的吗?(pcell上面显示通过一大块cont接到同一根金属1)
1.如果可以不接一起,怎么理解一整块矩形的cont接到同一根金属?这个矩形的cont孔制造的时候就是这个形状还是通过它进行运算呢;
2.如果必须接一起,这样的mos结构有什么优点和作用;
3.此工艺为新唐,它们对于cont和via的处理也和常见工艺有所不同(如下图4&5),针对这两条drc error如果没有脚本的话手动添加起来也是很大的工作量…

图1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图2

图3

图3

图3

图4

图4

图4

图5

图5

图5

网友A:
如果可以直接和fab邮件沟通,这个ct的运算你自己看下他们关于mask的文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可以直接和fab邮件沟通,这个ct的运算你自己看下他们关于mask的文档

这个运算方式看不太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运算方式看不太懂

这个可以看成calibre语法的逻辑运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看成calibre语法的逻辑运算

好的,感谢

网友B:
目测源漏的contact就是一长条,为了跨越多个body/source区的时候能对准,顺便减少边缘效应和增大电流密度。估计平台不是很给力,所以这么搞。
另外contact的每个边角都有opc修正的小方块,也算他家特色。这种拿到gds可以调整的事情,10年前就这样,现在还没改,有点说不过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测源漏的contact就是一长条,为了跨越多个body/source区的时候能对准,顺便减少边缘效应和增大电流密度。 ...

感谢大佬的解答,
这么说s端和b端确实是必须接死的吧。另外孔的四个角添加的层次是TO给他们添加还是我们自己添加呢,这个应该是有脚本的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佬的解答,
这么说s端和b端确实是必须接死的吧。另外孔的四个角添加的层次是TO给他们添加还是我们 ...

大部分工艺的ldmos默认是接死的,实在有不接死的需求,可以跟fab讨论。不过这种源漏的注入结构,估计没法分开。
OPC应该有脚本,问fab要一下,十年没用过他家工艺了,不大记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部分工艺的ldmos默认是接死的,实在有不接死的需求,可以跟fab讨论。不过这种源漏的注入结构,估计没法 ...

了解,感谢

网友(2025-11-11):
引用 楼主:
了解,感谢

请问一下,你们用的是新唐家的超高压工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