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点不是很懂华大九天关于更新layout的操作

楼主(2024-10-09):
更新原理图后想放一个新的器件,然后报错了,但是我之前放了新的电阻又可以,然后我放个mos又不行,接着我又放了个电阻也不行了,实在不懂

网友A:
在Layout的SDL manual上有update,试试这个。不行就是在电路里选择要更新的器件,然后Layout 的SDL manual上用第二个generate 选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Layout的SDL manual上有update,试试这个。不行就是在电路里选择要更新的器件,然后Layout 的SDL manual ...

这个需要删掉才行,我目前是这么解决的,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