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lib 的 pg_pin 没有 direction

楼主(2024-10-09):
如题。

使用 ARM 家的 memory compiler 生成 ram 与 ro。
后端反馈说:
生成的 .lef 文件中的 pg_pin 有 direction 的描述,为 inout。
但是生成的 .lib 文件中的 pg_pin 没有 direction 的描述,所以后端在跑程序时会报错。如下图所示。

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 .lib 中添加上该对 pg_pin 的描述?是在生成 memory 时设置什么选项?还是生成后通过某种方法进行后处理?

这是后端运行时的报错部分截图:

这是在 .lef 文件中的部分截图:

这是在 .lib 文件中的部分截图:

网友A:
一般的lib pg pin都是没有direction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的lib pg pin都是没有direction的啊

啊,那为啥会报上图这种错误,是后端需要解决的问题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啊,那为啥会报上图这种错误,是后端需要解决的问题吗?

我们的后端说这种错应该没影响的

网友B:
直接脚本处理,加上direction
或者把问题丢给memory compiler vend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后端说这种错应该没影响的

好的,谢谢老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脚本处理,加上direction
或者把问题丢给memory compiler vendor

好的,我问问后端,看看手动加上能绕过error不。

网友C(2025-01-02):
哪里下载mem compil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哪里下载mem compiler

公司服务器上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