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thernet 1G/10G

楼主(2024-10-09):
有人用过完整的以太网吗?我查阅了synopsys ips,想问一下这3个ips:
    - 10 Gigabit Ethernet MAC:  dwc_ether_xgmac
    - Ethernet PCS:  dwc_ether_pcs
    - dwc_16g_phy_tsmc16ffc_x1ns

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 ethernet 1G/10G?

网友A:
可以的,但不一定支持所有的10G协议,常用的应该都支持(如果你司不是xilinx那种做FPGA方向芯片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但不一定支持所有的10G协议,常用的应该都支持(如果你司不是xilinx那种做FPGA方向芯片的) ...

能详细说说10G协议和可以支持的1G协议吗? 当我使用这 3 个 IP 创建完整的以太网时,它可以以什么速度和协议运行?

网友:
The DWC_xgmac controller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:
■ Full-duplex operation at 10/5/2.5 Gbps (XGMII), 2.5 Gbps/1 Gbps (GMII), 100Mbps/10Mbps(MII).
■ Full-duplex RGMII support (1Gbps/100Mbps/10Mbps)
■ Full-duplex RMII support (100Mbps/10Mbps)
■ Half-duplex operation in 10/100M modes. Supports
❑ CSMA/CD protocol
❑ Flow control using back pressure support
■ Communication with an external 10/5/2.5 gigabit PHY provided by an XGMII interface that fully
complies with Clause 46 of the IEEE 802.3-2008 standard.
■ Link fault detection in the XGMII receiver and automatic fault signaling in the XGMII Transmit interface.
■ Communication with an external 1Gbps/100Mbps/10Mbps PHY provided by a GMII/MII interface
that fully complies with Clause 35/72 of the IEEE 802.3-2008 standard. Existing XGMII I/O can be
used for GMII/MII operation, or a separate GMII/MII I/O can be configured.
■ 2.5-Gbps operation using an 8-bit GMII interface operating at 312.5 MHz.
■ 1Gbps/100Mbps/10Mbpps operation using 4-bit RGMII interface working at 125/25/2.5MHz

网友:
XGXS PCS:
■ XGXS DTE configuration with DTE_XS MMD
■ XGXS PHY configuration with PHY_XS MMD
■ XAUI and RXAUI interface support
■ Optional 1G mode support
■ Clause 37 auto-negotiation support in 1G mode
■ Optional SGMII/QSGMII interface support
❑ Backplane Ethernet PCS:
■ KX4_KX configuration
■ KX4_Only configuration
■ KX_Only configuration
■ KR_Only configuration
■ KR_KX4 configuration
■ Optional support for 5GBASE-KR Mode
■ Optional support for 2.5GBASE-KX Mode
■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(FEC) in the 10GBASE-KR mode
■ Clause 72 KR Training support in the 10GBASE-KR mode
■ Clause 73 auto-negotiation support
■ Optional USXGMII support
■ Optional support for Clause 37 auto-negotiation in 1000BASE-KX mode
■ Auto-negotiation MMD
■ PMA and PMD MMD
■ PCS MMD
■ RXAUI interface support
■ (Optional) 1G mode support
■ Clause 37 auto-negotiation support in 1G mode
■ Optional SGMII/QSGMII interface support
■ Optional USXGMII support
❑ 10GBASE-X:
■ PCS MMD
■ PMA MMD support when configured for Synopsys PHY
■ RXAUI interface support
■ Optional 1G mode support
■ Clause 37 auto-negotiation support in 1G mode
■ Optional SGMII/QSGMII interface support
❑ Configurable Management Interface:
■ MDIO (As defined in IEEE Std 802.3, Clause 45)
■ MCI vendor-specific parallel interface
■ AMBA APB-3 Interface (as defined in AMBA 3 APB Protocol, version 1.0)
■ AMBA APB-3 (16-bit register)
■ AMBA APB-3 (32-bit register)
■ Configurable MAC Interface:
❑ For 10G (XGXS PCS, KX4, KR, 10GBASE-X PCS, 10GBASE-R PCS) XGMII Interface:
■ Single Data Rate (SDR): Single clock edge 312.5 MHz 32-bit data, 4 control line interface
■ Double Data Rate (DDR): Dual clock edge 156.25 MHz 32-bit data, 4 control line interface
■ Dual Data Width (DDW): Single clock edge 156.25 MHz 64-bit data, 8 control line interface
❑ For 1G mode (KX_Only and 1000BASEX-Only):
■ GMII interface
❑ For 10G or 1G mode:
■ GMII interface as a separate parallel interface along with XGMII interface
■ GMII interface shared with the XGMII interface signals
■ Configurable Lane Control support for 10G modes (XGXS PCS, KX4, and 10GBASE-X PCS)
❑ By default, four lanes exist, supporting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s:
■ One lane support: 2.5 Gbps throughput
■ Two lanes support: 5 Gbps throughput
■ Three lanes support: 7.5 Gbps throughput
■ Four lanes support: 10 Gbps throughput
❑ Dynamic switching between different speeds

网友:
我印象1g的和10g的是两组接口,给到pcs,1g和10g是否可以动态切不是很清楚。
1g以下动态切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