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oldedCascode两级运放

楼主(2024-10-09):
请问图中标出的电路是什么作用?

网友A:
控制输出摆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制输出摆率

输出不是在后面吗?

网友B:
后面一整块构成推挽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后面一整块构成推挽输出

那红框里的作用是什么,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红框里的作用是什么,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

只看红框,就是一个buffer

网友C:
个人理解:将第一级输出转换一下相位,以便输入到第二级push-pull中PMOS栅极的信号和NMOS栅极的信号同相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理解:将第一级输出转换一下相位,以便输入到第二级push-pull中PMOS栅极的信号和NMOS栅极的信号同相位 ...

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

网友A:
第一级输出低电压的时候,红色框框里面左边的nmos电流减小,大部分电流流经右边的nmos,通过镜像后,第二级输出的pmos电流增大,提高PMOS驱动的摆率;反之第一级输出电压较高时,此时输出级由下面的nmos来驱动负载,红色框框里面右边nmos的电流减小,镜像到输出级PMOS的电流也减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级输出低电压的时候,红色框框里面左边的nmos电流减小,大部分电流流经右边的nmos,通过镜像后,第二级 ...

明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