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问题

楼主(2024-10-09):
之前画过的版图中也遇到过这种器件,都可以识别到,但是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还是文件问题导致识别不了了。再去跑之前LVS已经清了的版图,现在也有同样的器件识别问题。还请大牛看看哪里出了问题,非常感谢!

楼主:
可是器件都是XL调出来的,也没有动过。这里的mac指的是什么?还请您指点

网友A:
看看两个管子啥区别,可能是多了或者少了某些层次导致的

网友:
看看两个管子啥区别,可能是多了或者少了某些层次导致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两个管子啥区别,可能是多了或者少了某些层次导致的

感觉不像是,我画的都是简单的门电路,就几个管子

网友:
问问你们管这些验证文件的人,会不会那边改了什么东西

网友:
两种可能,一种是gds导出的时候没有加layermap文件,另外一种就是版图器件缺失了识别层,这种可以去design rule里面查一下两种器件进行对比看看是不是有识别层缺失,补上就行

网友:
那两种器件做出来都一样。看工艺PDK里面是怎么处理的,一种可能是加一个辅助层就提成_mac的器件,另一种可能就是LVS ruledeck有个选项把它提成_mac器件。前一种可能性大,因为后一种方式只能整体改变。